NEC e660 不上电问题

楼主(2010-04-01):
NEC VA18X笔记本,和E660板子一样,不上电,待机0.036A,按下开机键电流有小变动0.038A,松开开机键电流回到原位,查开关键上有5V电压,DCin+有18v电压,按下开机键PMU07  59脚瞬间脉冲,测PMU07 供电正常,,查5V 3.3v对地无短路,现在我很疑惑,DCin他就是不输出18V电压,1、DCIN+   有18V电压

2.DCIN电压 (L14)wu
3DCIN+ (D35)wu

4、PMU5V(U14 pin1)有
5、此时按开机键,PMU07 发出DCON(pin59)信号产生以下电压  瞬间高电平

6、3VDDA/5VDDA在Audio/DD Board(Q2、Q3)没有电压

7、PM_SLP_S3信号(D52 pin5) 没有
8、FIC F010502-B0发出的 SUSTAT_B0信号(pin69)
9、产生3VDDS/5VDDS(Q75)、2.5VDDS(Q63)
10、3VDDM/5VDDM(Q76)
11、1.8VDDM(Q44)
12、VCORE_CPU(L17)
13、PCIRST#(u48 pin1、2)
14、CPURST#(R485)

再量下DCIN的对地阻值,3XX,不短路了,再补上滤波电容,开机试加电,没有反应。查CPU供电,没问题,开机瞬间有一下上冲的电压,

肯定是哪里还有短路。仔细分析了上电的时序,觉得还是从起始信号查起比较稳妥。观察在PMU07A上的MainSW0,DCON, VOR0,

SUBSTAT0,发现MainSW0信号来后,DCON有个很窄的高脉冲之后,有个VOR0低脉冲信号,而SUBSTAT0一直维持高不变。

由于DCON非常窄,一度怀疑为干扰信号,以为PMU07A坏,特别订了块能上电的NEC E660料板,换上PMU07A,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实在无计可施。测试过料板上的DCIN对地阻值,5XX,  好像还是DCIN上有漏电,可是看了下DCIN上还有很多小电容

,实在有点怕怕,呵呵。于是再观察料板上的PMU07A上的MainSW0,DCON, VOR0,SUBSTAT0,这下看出问题了,

MainSW0之后的DCON不会掉回去,VOR0上也没有低脉冲信号。而且MainSW0和DCON之间的时间间隔和先前看到的不上电的板一样,

说明先前看到的DCON脉冲不是干扰信号,也说明先前的判断确实有问题,不该判PMU07A坏!那么关键就是VOR0上的低脉冲信号了,

它是PMU07A的复位信号,DCON是因为它掉回去的,终于看清问题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在DCON来后导致VOR0呢?

认真分析图纸后得出结论:DCIN上有漏电,DCON到来后DCIN不能维持18V,所以导致U12检测到电压变化从而产生了一个VOR0脉冲。

原来这个机的保护机制是这样的!。最后终于发现,DCIN和PCB内层电路之间,,,,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E660,也是没有DCIN,用镊子短接一下那个DCIN+转为DCIN的mos管就好了,松开镊子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