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200_GTA奔三电源改奔四电源

楼主(2010-04-01):
手头有个从联想机拆的FSP200_GTA电源最大功率200W,标准电源,后面有个12伏4A的液晶供电口,3.3 ,10A,+5,10,+12,8.5A,+5sb,2.0A,主滤波是两个松下330,做工不错,觉得扔掉太可惜了,进行摩改,+3.3是两个3300/10,爆了,用两个2200/6.3 的红宝石MBZ代替,+12用一只,+5两只TEAPO2200/16换新,整流SR1640PT用4040更换,STPR1545CT用MBR2045更换,STPR1020CT用12c20更换,手头的16c20脚太短就不浪费了,4A12伏口就不用了,把线焊下不用,在板上12伏和负极处焊上4PIN线,通电跑3D,+3.3,空载3.39,带载3.33,  整个过程3.33,偶尔3.32很不错,+5,5.07,+12,11.67低一点,很稳定,收工,也就不用再调整了.

网友:
楼主何必这么浪费时间啊,买根线插在电源口上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根本没有仔细看。楼主写了那么多字就为了一个4p口吗?
下次没看清楚就回帖,扣分!

网友:
几点看法:
1、+5V的滤波电容还是用红宝石MBZ的2200uf/6.3V为好,不建议用Teapo的2200uf/16V;
2、虽然整流器换了高容量的,但也还要考虑一下主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主变压器如果长期过载的话,产生的隐患更大;
3、低压输出部分有没有过载保护?如果有,怎么调整?如果没有,那怎样控制过载?
4、+12V的输出是偏低了,看看滤波部分是LC还是CLC,如果是LC的话,尝试一下在滤波电感前加一个滤波电容,看看能不能将电压再抬起一些。这种P3的电源,空载时候+12V是偏低的,接机实载之后,电压应该会上升,你可以用数字表实测一下。

网友:
虽然我有见过台达的电源,五伏用6.3伏的电容的,但我还是觉得用高点好,以前用过库存了10年的ELNA,1800UF/16伏的都没事,用这电容应该也算不错,4毛钱,可以再用几年了,11.67是带上整机的, 改这老电源看中用料足,见到一种长城电源24针的,内部用料和20针的也是没有区别,大电容还是330,平均功率还是235W,最大功率300W,  这电源只是试机用用,不打算长时间带大功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