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 没有进纸动作 那位大侠能解

楼主(2010-04-01):
HP1000打印机,开机有复位动作,自检也有动作,但是进纸板没台起来,检查下,发现离合器没工作
手动压下卡片   能动作   疑主板问题拆下离合器驱动管D2088(主板标示该管为:Q201)
测试如下:数字表电阻20M档电阻分别为390  /345   是否合适?
下一步如何查修
本人新手  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这和主板没有关系,是离合齿轮不好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那个卡片根本就不松开  离合器怎么能动作?、??  费解

网友:
看看离合器吸片是否粘住难被吸动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驱动的问题
但是,驱动装到我的机子上就事好的    在客户的机子上装上驱动刚开始是好的,重启几遍都能正常,用户自己用不了一天就又不行了   为什么??
后来反复装驱动再也不能用了,用的是HP 原机带的光盘装的驱动应该没有问题呀
难道是机子的U口兼容不好引起的吗?》?HP的新机子呀!!!把这个打印机换到别的机子上又是好好的
HP的台式机U口现在也有兼容性问题吗??HP原装正版XP,现在就差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