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00进水维修一例(写的很详细)

楼主(2010-04-01):
接修一台宏基2400本,仁宝LA-2761主板,插电待机电流0.05A,仁宝的板子待机0.05A有点偏高了,先把进水的地方,清洗干净了,没有断线的情况,进水的部分是+3ALWP +5VALWP产生部分MAX1999芯片周围,+1.5VALWP产生部分的ISL6227周边也有进水,(方便新手,顺便解释一下+3VALWP +5VALWP的意思:+3V代表3V正电压,ALW是always的缩写代表是通电就一直有的电压,P代表是电源部分,这样组成这种+3VALWP,其它以此类推),通电测了一下应该有的+3VALWP +5VALWP +1.5VALWP 三个ALW电压都没有,先打这三个点对地电阻,+1.5VALWP对地为0,严重短路,先修这路,用MF-47机械表的的x1挡,在路测出PQ25已经短路,取下后,测PAD对地,正反还有2欧阻值,还有短路,看图: PQ25是上管D极接+B,这个MOS短路将瞬间直接把+B电压带给S极电路,PC104是钽电解电容,这种电容一旦超过额定电压,瞬间就会短路,拆下PC104果然已经短路,换掉PQ25,PC104,再测+1.5VALWP对地阻值已经正常.
再来测+3V 5V ALWP对地,发现+3VALWP对地电阻也偏低,+5VALWP正常,+3VALWP去往很多地方,想快速的判断出哪个元件短路,有电压烧,比较快,把可调电源调到3.3v,电流设定在3A左右,接到+3VALWP电感处,乖乖隆地洞~2.4A好大的电流,手摸各个芯片,南桥发热,马上更换上一个82801FBM,再测对地电阻,已经正常, ,这个时候可以通电了,待机0.03A,看样子已经正常,用表测了一下+3V 5V ALWP +1.5VALWP都已经产生,按开关电流正常跳动. (写给新手看看,老手跳过)

网友:
很不错的分析,进水的板子待机供电和南桥短路也算是常见了

网友:
补充点 电烧 必须提前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继 最好把电路断开!避免破坏更多的元器件!

网友:
俊版多发点维修案例就好了

网友:
小俊真是厉害呀,说的非常透彻,以后多发点经验,让我们新手学学

网友:
谢谢小俊哥,写得很详细,特别是:(方便新手,顺便解释一下+3VALWP +5VALWP的意思:+3V代表3V正电压,ALW是always的缩写代表是通电就一直有的电压,P代表是电源部分,这样组成这种+3VALWP,其它以此类推),很受用

网友:
小俊老师真的可以去写维修教材了,新手们的偶像呀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上电烧之前最好把电感拆掉,在电感的后面烧,这样不会影响到Pwm电路。

网友:
恩  我有一次就是直接就烧了  结果短路短的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