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部分

楼主(2010-04-01):
有很多液晶显示器都是高压部分问题,像对一闪即灭的高压问题我都是换12V通用的电压板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位老兄我们水平差不多呀

网友:
其实高压板的修复也是比较高的,只要你知到其中的控制原理

网友:
维修了能用得住吗?

网友:
是不是高压线圈坏的多?

网友:
我认为大多都是哦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不是可以修么   直接就换啦?

网友:
修个高压变压器  还不如换

网友:
我覺得直接換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