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声音问题

楼主(2010-04-01):
联想 旭日150客户拿来是开机无显  经检查 北桥 换了好了 装机问题来了 开机用1分钟就没声音了 声卡  功方都换过 故障还是依旧 没思路了。 各位师兄有内事经验不 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哈 软件以排除

网友:
量一下声卡总线里面有一个RST#开机后是3.3v,如果没有就看一下MDC和南桥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耳机插口坏了。点到为止

网友:
耳机插口换过  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声卡硬件没抓到,量到南桥的5个信号看看那

网友:
是不是机子没有装好啊

网友:
声卡的晶振换了试下

网友:
是不是声音系统有短路的地方,刚换上一会儿,就把芯片给烧坏了

网友:
声卡晶振之前换过还是一样 不像短路  有可能是我没给故障描述清楚  是开机只要听歌或看电影不到一分种后 就没声音了 接外接喇叭本机都一样 但是重新启动有一样  有声音 一会就没声音了 我都不知道从那下手老 都想杀南桥老

网友:
晶振换过 不是短路 开机用1分钟货就没声音了 重启用1分钟还是一样 外接喇叭本机都一样 没思路了 都想杀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