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QDI主板毛病,急求解决

楼主(2010-04-01):
一  联想电脑  QDI(478)主板   刚开始跑到leovo (LOGO)界面,就停滞不前了。刚开始以为是没有键盘的缘故,播上键盘,病情依旧,后刷BIOS后,检过CPU和内存后,检不到IDE。SATA 。就停滞不前了。代码52。急求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所管理的那些声卡,网卡那些有没有问题的,有时候声卡出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知道了,那该从何下手呢?主要测量哪些值,再请高手赐教

网友:
求你们 了

有空养养鸡 -1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你的是不是独立显卡

网友:
键盘电路也档开机  内存供电  电容等  换CPU试试

网友:
再换个BIOS 版本低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