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台式机SATA硬盘转接线能接笔记本SATA硬盘吗

楼主(2010-04-01):
请教一个问题,买了一条USB转SATA硬盘转接线,电源含有12V,笔记本SATA硬盘没有12V供电吧?用这个转接线能不能接笔记本SATA硬盘?谢谢。

网友:
可以的啊,我用过这个。

网友:
刚买来能用,放了一段时间,不好使了,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检查没有断线,不知啥原因。

网友:
是主控芯片坏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记住笔记本的串口硬盘和台式机串口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