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飞利普

楼主(2010-04-01):
有一台飞利普17纯平显示器抖动比较厉害,刷新率搞到85了还是还点抖,不知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要详细一点。。

网友:
你都没有把你的显示器说详细,叫我又怎么说得详细哟,你检查一下场扫描电路中的各电容。

网友:
一可能是偏转 二是消磁  三是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