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1):
接修一台T40本进水,拆机线路没有明显腐蚀痕迹,南桥周边有点痕迹,看样子南桥是肯定要重做了,清洗了一下,通电无电流0.00A,先测VCC3SW,无电压,开始以TB62501为中心检查,首先检查TB62501的供电,看图: PIN57 PIN34要有16V,经测量只有4.5V左右,还不停的走动,这两脚的供电是由VREGIN16供电而来,VREGIN16是由DOCK_PWR16经过R453 D10而来,实测R453正常,D10已经损坏,才导致VREGIN16偏低,如图: 更换上D10,TB62501供电已经具备,但是VCC3SW电压还是没有输出,能让VCC3SW不输出的原因还有两种:第一 EXTPWR高电位,第二过温,实测EXTPWR底电位,也无过温保护,如图: 那么原因只有一种了,VCC3SW负载短路,测量了一下VCC3SW电压对地正反都是10欧,果然短路了,找来点图,查VCC3SW通往哪些芯片,首先通过PMH4如图: 马上从料板上找来PMH4更换上,已经有VCC3SW电压,但是依然没有3M 5M电压,查1632工作条件,都正常,+5V线性电源也已经有了,先打一下3M 5M对地,发现3M对地偏低,前面已经发现南桥下面有水,重新更换上一个DBM,通电待机电压都已经正常,开机电流刷刷跑.OK~

关于EXTPWR和VCC3SW的关系,我的判断有错,看后面黑马的帖子。

网友:
太厉害了,学习中,一定努力赶超  哈哈

网友:
很好啊,要是我修耗费时间更长。

网友:
-EXTPWR表示适配器已经接入,低电平62501才能识别.

网友:
楼主的上电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看俊版修板子好轻松的说,上次我修一个T40没待机的,修了半天待机修好了,结果跑00没搞定

网友:
我记得在彭老的T4X上电分析中,说EXTPWR要为低,难道以前彭老的分析,有错误?黑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

网友:
黑马在彭老那,果然不同了,有独见。佩服。不然我还一直这么认为。并没有亲自去测试一下。

网友:
汗~~  我说过也不相信 没办法

网友:
刚刚入门,看lz此贴,收益匪浅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搞维修就要这样心细、不屈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