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0-04-01):
公共点短路,电击时电压和电流要多少?

网友:
那你该先排除短路啊,用隔断发把公共点之前或之后的串联元件拆了再测还短路吗?

网友:
电击法上,电压不要高于公共点电压即可,最好从小电压往上调

网友:
如果是对地是0,用电机,有阻值,就在测一下,上面的电感,看和哪个的最接近,,在看是不是哪个地方的上管挂了,

网友:
电压接近公共点,电流限在2安吧,那样板子不会烧穿

网友:
先用小电压撒   慢慢摸呀

网友:
一般情况调到5V左右就行了,电流限点流,有短路的元件会很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