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冠捷7k1r的24C04WP数据(已解决)

楼主(2010-04-01):
小弟在此等待啦!
后用同型号的 机子,因为是网吧的;把好的内存数据读出后,保存并写入那个坏的24C04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WIN下都是自动识别的。

网友:
显示器冠捷,型号:7K1r;图象显示正常,就是1/3无显示,怀疑场电路有问题,检查场滤波电容,输出电容都正常。开机调菜单,其他调节都正常,就是到垂直幅度也正常;但调场中心,+、—功能键失效;因此怀疑数据有问题,想重刷数据。望各位指点!

网友:
系统试过了,其他机子,显示器都正常,唯有此显示器是此现象!

网友:
这个确定不是驱动问题,那个显示器有个场管(IR630或634)爱烧,旁边的电容也爱烧,先查查看

网友:
那个不是驱动,,是显示器的24C的数据

网友:
对!对!驱动在系统开机都能认;是显示器24C08WP的数据,小第初练,叙述不清啊!望达人指教!

网友:
这个程序你重刷后试试!

24C04 AOC 7K1R.rar

492 Bytes,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啦,有帮助说一声!我试一试吧!

网友:
刷成啦,就等明天试机啦!

网友:
04和08能通用么?我看了原来的数据是2.43K,刚刷的是512字节,不知咋样啊!我保存了一下!

网友:
不行啊!还是数据不对,能调整就是色不对!

网友:
08的能代04,反过来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