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死机

楼主(2010-04-01):
接一富士通17屏机,(忘了型号了)故障为装系统死机,但在开机一直到进入PE中GHOST完一切正常,就是G完重启后在刚进windows进度条时就死机。用各种版本都试过,win7,纯净版均是如此。

  本人已换SB的IBM,但是故障依旧。又当如何分析查找故障点呢?
请求分析帮肋。谢谢先。

网友:
首先排除 散热先 !有没有裸机试过

网友:
全是裸板,加散热组件和风扇,且已无招时取下了网卡和PC卡芯片亦是如此。再次渴求。。。

网友:
我也预见过3台机器是这样的。换了cpu解决了2个。但是有1个没法解决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此机已搞定,是BIOS设置问题。CPU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