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触发掉电

楼主(2010-04-01):
IBMT41触发即掉电,待机3,5V有,1.2V和1.8V都有,CPU换过亦如是,此机没有安全芯片,且在触发瞬间各线圈均有瞬时来电,二级MOS之G极亦有控制来电,后级没有短路.真心请教各位,不要灌水,请真心赐教!谢谢!!!
   此故已解决,在第五楼。

网友:
加热下南桥试试能开机否,是的话基本上就是南桥虚焊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过压保护造成的掉电,重点查短路。
主板上面的全部电容查过了吗?

清一遍,如果实在是没思路

另外,vco 管理ic 虚焊不?
内存槽附近有没螺丝打到电路板?

usb 有没短路?

docking槽有氧化不

网友:
3楼说的都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问题的T40,开始换CPU 上管就好了,客户拿回去几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今天把主板烤了几小时,拿出来又能用了,可这次高兴不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问题

网友:
此板有板间断线,5VL未到R301,已解决。

网友:
应是后极有小短路,还有一个就是重点保护电路,不行把MAX1987的几个检测角断接,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保护

网友:
最好是先确定后期有没有短路   把全板的电感电容 量一下 看有短路没

网友:
你不要管那么多先把3205核心  1P1 小组IC  换了在说吧    我上次换了个CPU 好了一次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我想应该先确定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电流是到0.4就掉的话你就焊CPU供电心片,到0.6掉电加焊显卡

网友:
是不是上屏3。3的保险烧了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