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s找得到硬盘 进系统却没有

楼主(2010-04-01):
我的电脑上接了两个IDE硬盘 一个是装的系统 单独接的一根并口线 另一个和光驱用的同一根并口线

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 今天往第二个硬盘拷东西的时候电脑死机了 我就把电脑强制性重启了

后来开机blos里两个硬盘都能找到 但感觉比以前慢了很多

进入系统后 就找不到第二个硬盘了 换了数据线试过 也找不到

请教大家怎么才能修复 谢谢!

网友:
把光驅拔了,換一個IDE口只接一個硬盤試試

還有,你說的是 BIOS吧?

网友:
光驱拔了也试过 不行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盘固件出问题或是有坏扇区!

网友:
那就一個硬盤一個硬盤試,有可能是磁頭損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