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一台索尼CR33本子 无待机 不加电 求助中

楼主(2010-04-01):
拆开 全部是小强 清理干净 烘干 上电 待机0.07 还是不加电 参考GD1的图纸 看不懂 不知道 这待机是否正常 开关叫电压只有1.2V 不知道正常不 谢谢

索尼 VGN-CR23图纸P.PDF

网友:
曾经遇到过0.07左右的待机电流是因为南桥短路。1.2V的开关脚电压一定不正常

网友:
开关电压 是3.3吧

网友:
还有待机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