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机子 三星 P20 加电跑A0 是否内存不过 但是看了很多说是显卡

楼主(2010-04-01):
显卡加焊过 内存槽也加焊过 A0是啥不过呢 谢谢了 电流到0.7-0.8左右

网友:
补充一点 机子过来 没拆开 加电后 屏是白屏 谢谢 电流一样

网友:
重做下显卡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了。白屏:屏的背光信号是显卡发出的,显卡已经工作,但信号不完全。既然显卡已经工作,那内存就已经过了。个人见解,高手飘过

网友:
插上内存你看跑什么码,拔掉你看跑什么码?

网友:
和我的电脑一样,LZ的机器好了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