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自学笔记本·不知道公共点电压是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0-04-01):
这个1404的芯片··哪个脚是公共点电压脚啊?            如题·  刚自学笔记本·不知道公共点电压是在哪个位置?
求师傅们指点下·因为白天店里忙·没有时间学习·只有晚上自学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貌似公共点最好找CPU供电上管D极。不知道我有没说错!?

网友:
公共点电压·是不是就是芯片的电源适配器的供电脚啊?

网友:
这芯片你找共公端做什么呀?

网友:
22脚会连到一个10欧电阻{有时候会是4.7欧},过了这电阻通常叫第三点,它是以适配器插口为第一点,电池主供电脚为第二点,不管以适配器还是以电池做为电源,主供电都不能直接供给供电模块,需要保护隔离滤除杂波,保持稳定供电。第一点和第二点各自经保护隔离后的交汇处就是第三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共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你说的公共点就是电源适配器接口是第一个公共点   ··过了一个1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是第2个公共点》   还有一个是第3个公共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网友:
电源口进来的电不会直接供到主板上,电源口或电池口进来的电都是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后才供到主板上,这个点叫作公共点,一般在电源口进来经过保险后的一个MOS管。

网友:
e看了大家的回答··也看了下资料··现在大致明白了··
学笔记本的信心越来越好了·

网友:
一般主供电进来的都会接个电阻,然后给芯片供电,你这个是22脚主供电,6脚使能信号,6脚的电压可能也是有主供电通过电阻拉低电压然后供给的,不过因为不全不确定,然后本身产生一个电压通过一个双向二极管分别供给BST.9脚产生基准电压,然后7脚和28脚接受到控制信号,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
看来我比楼主还新

网友:
CPU供电MOS管上管所接的地方就是公共点

网友:
高端管的D级接的是公共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