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改线

楼主(2010-04-01):
买到一块通用驱动板,型号鼎科GM2621。可是小弟不会改连接驱动板和高压一体板的走线。

改如何去改呢?恳求各位大哥赐教。先谢了。

这是通用驱动板

这是高压一体板的指针

应该怎么连接呢?

我是按照 12v接12v, BKL接N/F,GND接GND。这种方法对么?

搜索了一下论坛,说是5v供电就可以。难道把12v的断开接通5v?驱动板上面没有5v的的接口啊。

疑问中,请高手帮忙。

网友:
在学习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载保护有解决的办法么?还是要查板子的具体电路图?

网友:
接12V就可以了

网友:
看我给你的图,然后你找高压板的对应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是用的高压一体板。这样的话只连接这几组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LVDS(输出接口部分)就样接到显示屏上啊

网友:
8# 黄家强 用屏线接 如果是片插的就买个转接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通用屏线,如果不是的话就要改线了。

网友:
楼主,在驱动板的正面有个电感,把高压一体板的5V接在电感上,12V不接过来。那个是给高压板供电的。其他的就再接个GND和BKL,就能用了。

网友:
把高压一体板的5V接在驱动板的电感上就行,12V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5V飞线到电感线圈是吧。

网友:
12楼说对了。。。。!!!!

网友:
回楼主,是5V飞线到电感线圈。我经常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