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现内存错误后重起

楼主(2010-04-01):
就是我的电脑经常出现这个“该内存为什么的不足”这样一个对话框,等一下就重新启动了。我把内存和显卡擦过后,能用。但是等你再重启的时候,又是老样子。向各位大哥请教一下,谢了

网友:
一个是病毒的问题。
如果从新做的共,也有可能是内存自身的问题。你可以使pe进去看看,如果能进去就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虚拟内存是怎样的设置啊
                            请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替换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驱动不对引起,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重做系统,判断一下是否与病毒有关,或者是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