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线接口改VGA

楼主(2010-04-01):
我想把笔记本的屏 改成可当VGA  接口  用  一个屏 可以台式机的试机屏用 也可以当笔记本的试机屏用

问下  30针的笔记本屏线接口  改成15针的VGA接口

网友:
这个要单独购买信号板和高压板才能实现

网友:
用个通用驱动板加根高压条就可以搞定,不过要刷程序的

网友:
我出在关键是要改VGA 的  也就是说从 笔记本的屏线接口  直接飞线  然后接个VGA母接口   直接插到台式机上

网友:
没用,必须要驱动板好高压板这些

网友:
必须要驱动板好高压板

网友:
LZ异想天开。VGA信号必须转换处理才能驱动LVDS or TTL的屏接口。

网友:
我有看到别人,把笔记本屏当做台式机 试机屏来用  不熟不好问具体的啦

网友:
楼主完全不懂 纯属在那异想天开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 测试笔记本的显示器  原料 乐华2025 高压板 编程器  刚刷完程序 一切OK 了

网友:
明天了  买个台式机驱动板 和高压板 就可以了   笔记本本灯管上接接双线  一个接到笔记本的高压板上 一个接到台式机的高压板上  就好了   多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