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6515B充电问题

楼主(2010-04-01):
能冲电 冲电灯也亮了  电表14% 但是装上电池电流达到5A多最高 有时2A加上去 跟断路一样 拔掉电池就不会了   是不是电池坏了    板子会有问题吗   冲不进去电是什么问题   分晓一下这问题

网友:
我不敢100%确认是电池 手上没有 本来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怎么大电流    刚才 没看电表  客户说不能冲 我就以为不能冲     是能冲的 就是电流太大了   我用 的是稳压电源        能吃的消   客户那说不能冲应该适陪器电流不够所以冲不了吧   什么问题 现在 是可以冲的适陪器不能 是不是电池里面的场管短了  板子应该好的把、
继续请教

网友:
不是适配器的问题,那种板很多那是那故障的,场管击穿了,冲电电感上面直接出来了19v,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还是小心点吧,都达到5A了,电流太高了。要是哪天电池吃不消炸了。。。。。。

网友:
还是弄个电池回来先试下

网友:
18.5V的电压变小了点了 我望上加也没反映
  拔掉就19V了

网友:
这机器挑适配器的。。。你的稳压电源肯定不行。中间的针电不对。一定要适配器。我建议你看下Q508坏没,还有就是Q13和后面的比较器那几个管子。。都没问题的话就看24CO43了

网友:
我静态测了下没什么问题   我也不敢100%保证电池  要是老板买个回来还是没用 那要杀了我的 不能退货啊
还要跟客户先报价

网友:
大家帮帮啊  大家知道吗 客户说他电池不能充电所以买了个新的 还是不行所以我手上的电池是新的 3月19好买的呢 我晕了 板子会是哪里呢  IO换了 电池反馈都到IO的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吧  在仔细瞧瞧

网友:
有些6515没有原装适配器是不开机的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坏了 你看看是不是管子坏了 再不行就换充电控制芯片

网友:
绝对板子问题,充电电路出问题了,你不上电池接适配器看下,是不是电池供电脚有18V左右,如果有肯定是板充电电路出问题了,先查18v的场管是否击穿,再考虑充电控制IC及相关电路。

网友:
我静态测量是好的 没有发现通  还有19#的大哥说电池脚会不会18V 没接电池没有的 接了电池开机12V包括接上适配器 我有点灰心了

网友:
如果修出来大家都知道多好

网友:
大家好像有点没看明白 我说的电流大了  电压是正常的 我就怕电池那天爆炸了吃不消这样的电流

网友:
量充电口电压,如果19v直接进去就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兄弟们解决了   就是客户买的新电池坏了  我叫他发回去换快电池  装上新电池好了 电流最高4.5A  电脑适配器和电脑的电流4.74A    谢谢大家给的思路  每次我问的问题 只要解决我就回帖感谢大家的思路

网友:
呵呵··其实很多都是电池照成的问题的··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点啊
·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情况是充电管子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测试一下电池,不过也遇到过其他地方主供电管子短路的问题。

网友A:
有遇到同样问题 检测电池与外接切换电路的场管为P沟道插入适配器时G极应该为高电平 场管隔离系统电源使用外接 拔掉适配器为低电平场管导通系统电源使用电池 如果场管损坏一直导通 当你插入适配器时候电压会被电池拉低到12V 电流无穷大

网友:
哎 就是客户 买过新电池啊 所以我走错路了 我把充电的电路 上电测测静态测量都是好的 手上正好有个EC所以换了个EC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板子出了问题,主要是因为插上电池后EC没有把AD端关掉所至。大部分是MOS损坏和控制AD电压输入的管子损坏

网友(2010-05-09):
多谢分享了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
现在的OEM 电池坏的太多了,不过电源过大还是小心一点,防止哪里爆了

网友:
可能是控制芯片坏了 看看

网友:
学习了还没好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