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 不过内存 怪!!!

楼主(2010-04-01):
今天运气够差的。遇到三台DELL X300都是不过内存。 跑码28 ,换内存颗粒一个个换。都是没有解决。 供电什么都正常。不清楚那方面还有问题。那位有经验的指点下。谢谢
内存颗粒

网友A:
查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对地阻值和电压),正常再考虑北桥,不正常换南桥

网友:
北桥热量如何 过热的北桥不稳定 可以加焊试试 或者换个北桥

网友:
板载内存的板 不好修的,只能先打值,不然靠运气换颗粒

网友:
楼主说的对 这个要靠运气的

网友:
这种板内存很容易空焊的,,但是就是干不好,我这两片做内存颗粒都没做好

网友:
北桥与内存的通信总线看一下

网友:
阻值都正常。系统总线供电都正常。 摸不出那里的情况。搞晕了。。北桥南桥都杀了。还是一个样。。无语了。

网友:
这个板一碰到内存颗粒问题,我都宣布报废了,,,做了一天颗粒都没做好,,摆明了空焊,压着又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跑2C或87的没搞定

网友:
有时压着好用的件需要换新的

网友:
论坛有没有修这款机器的高手,限广州,我拿给你们修修看。就是内存这一块。搞晕了头。有的留个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