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G不开机

楼主(2010-04-01):
一周前一客户送来一台华硕Z9100G本,开机掉电,根据基地帖子,加焊了MAX1987芯片,问题解决,后又发现,最右边的开关键,长期使用后,已经不大灵敏,又调换了一个开关按键。问题已经解决,今天又送回来说,老毛病又犯了,看了一下,和上次不太一样,开机加电,大约30秒后,又断电,即使断电的时候,待机电流也在0.6A。只好拆本,查看。好歹光板试一下,这样待机电流又正常了,由此,看出主板没事,然后,加内存,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到开机LOGO,能够提示,没有操作系统。因为想在整机加电的时候,只有电源指示灯不正常,因此判断,极有可能是触摸板下的电路有断路问题,接着插上触摸板,再试,果然又出现了待机电流大,加电不开机的现象。因为是老本,建议外接鼠标。就此装起来完工。

网友:
没有具体查去

网友:
有可能是触摸板进过水之类的,有短路吧

网友:
你查查  等你的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第二天就拿走了,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