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富士伺服板,元件级维修HMC-020

楼主(2010-04-01):
前几天接到客户寄来的一件大铁块,富士的CP3 102伺服箱,插电无反应,拆开一看,原来是N修机(N>3),里边线路板给人拆得一塌糊涂,很多PCB线都拆掉了,少了N个电阻,第一件事首先是擦屁股,把看得见的错误全接好,几个电阻经走线路也大概猜出来阻值装上去了,插电还是无反应,查来查去最后怀疑是其中一块厚膜IC有问题,本来修到这里一般人也就放弃了,但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我等凡夫俗子,客户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
修吧,刚好家里搞了个工作台,本来想自已在外部构建一个电路来驱动开关电路工作的,但考虑到本机输出电压有9路,加之不清楚变压器的最佳工作点和工业级的可靠性要求,决定拆开模块来修。过程从略,收钱,上图。

网友:
楼主,既然已经发上来了,就别搞得语焉不详了,完整些吧。

网友:
 内容就这些?期待完整版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想必这次收的钱不少

网友:
模块都能修。高手。

网友:
最关键的过程居然 省略---我要吃了你哦

网友:
哎,,,重要的没有,,,
楼主不厚道!!!

网友:
整个维修过程其实很简单啊,不知大家想知道些什么?
其实个人以为搞维修最主要是思路清晰,知道自已每一步的测量和拆解的目的性就可以了,维修结果只是副产品而已。

网友:
楼主牛X  收钱才是最重要滴

网友:
重要的是过程,你却把它省了,吊胃口啊

网友:
杨兄,那个双管正激的草图和这个小电路板没有多大关系吧?
能否透露一下,是根据管脚定义猜解对应的ic吗?最后收了多少?

网友:
大只佬兄果然明白人,那张草图确实是这块板的构架图,主要是那个模块有17个脚,我想推测一下具体每一个管脚的定义,但画出图来之后发现还是有三四个脚不清楚定义,所以就干脆拆了那个模块。那个模块其实很简单,就是用MB3759为主控的,跟TL494/7500是完全一样的IC。过程花了三天。
具体收了多少钱,要看跟客户沟通的艺术,在这里不方便透露哦。
维修草图如下,希望哪天有人能用得上。
第一张是没拆小板之前的推测图

第二张是脱光衣服之后的实测图

网友:
看到杨兄的回复我才松了一口气。我想昨晚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打你一顿的,呵呵。
今天又学到新的东西了,TL494=KA7500=MB3759。
宇光大侠,加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