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AE-LE主板风扇问题

楼主(2010-04-01):
  朋友的 主板  型号  华硕 A8AE-LE 芯片组  RS480 开机后 显示CPU风扇转速有问题...必须按F2才能跳过...不然就自动关机..................经过 鲁大师 等软件检测 风扇 转速 只有 196转  CPU温度 40度 属于正常 温度.................BIOS里面没有 关闭 温控的  选项  找不到 相关的设置 ...始终 要按F2才能正常 启动 ..........有没有 什么办法 解决 呢???  另外 因为 是 华硕 给 惠普 代工的主板 找不到 这款 主板的 BIOS 刷 不了 ......有 没有 人 知道 这块 主板的 BIOS下载地址 呢?

网友:
那是主板检测系统风扇,把CPU风扇和系统风扇都插上能监控速度的就行了

网友:
我 把风扇换了..没用...主板 风扇换了 插没用... 在BIOS中 能看到 CPU风扇..速度  但是 开机 就是 提示 CPU  FAN  ---------   按 F2顺利 启动 打了 1天多的 3D游戏 没用 任何 异常  .......   重启 一样 要点 F2开机......                               .....偶滴个神啊 ......真纠结......

网友:
华硕 板子  真郁闷 ....明天 让我老师 看看  这 问题 还真晕  是 不是 温控芯片 坏了呢????????????????????

网友:
把CPU控制在BIOS里把它关了

网友:
华硕主板 都有着问题 在bios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的插口插错了   直接接电源了

网友:
BIOS里面没有相关 设置 ....CPU  FAN 的选项是灰色的.....只能看见 转速 温度  改不了   等待 我老师的 维修  继续 纠结

网友:
换别的风扇·要有侦察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