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0-04-02):
华硕A8j的电脑,据客户说是:用的好好的死机了,强行关机后就开不了啦,,

拿来可调电源,插上连待机电流都没有,这个机子正常的待机电压0.01A--0.06A
TPS51020的22脚有5V电压,24脚19V,9脚3V,10脚也是3V
MIC5235YM5第5脚也有3.3V电压,都有

现在没有思路了,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用的好好的死机了就行了?  先放个电看看

网友:
华硕A8和Z99系列的机子搞好的比较少,你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一下华硕的开机电路分析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24脚电压?9脚10脚电压各多少?

网友:
既然有电压,那就是有待机电压 了。不过可能你的稳压电源没有那么精度。

网友:
那就看看他的开机时序

网友:
主板和D壳有无接触、绝缘纸贴下

网友:
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不了机,这个机子的开机电路有点复杂,头晕
是不是南桥坏了
待机电流只有10MA,你的电源可能没反应出来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a8j,待机时也没有电流,但是按下电源开关后有1s左右的0.1a电流,往后就正常了,关机后有0.03的待机电流。楼主看下cpu供电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靠近读卡器旁边的一片,几个电感和大电容,在就是南桥晶振一换就OK了

网友:
意思是晶振没起振,从这入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