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报错不进系统

楼主(2010-04-02):
今天接到一台DELL D610 ,可以开机,但是用电池的时候有时进不了系统,进不了系统的时候出来一段英语,如下:the computer is docked and only battery power is detected. this can happen if the power adapter is missing,the power cord is unplugged,or the computer is not properly connected to the docking station.
you should undock,redock,attach a power adapter,or plug in the power cord.
  最后还有一段,好像是按F1就关机了什么的。
  因为是进过水的机器,从电源头到开关板那一段都有水痕,已经清理过。
图中那个PR1原来已经烂的,已补一个回去,图中的那一部份已经全检查过,没问题,BIOS里面已经可以正常认到电源,也可以充电,哪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搞了几天,终于搞好了,可能是接底座那个接口进水的原因,里面可能有短路,直接把它拆了。

网友:
计算机是唯一的停靠和电池电量检测。这可能发生,因为缺少电源适配器,电源线被拔掉,或计算机没有正确连接到扩展坞。
你应该取消固定,与轨道站对接,在电源线连接电源适配器,或插头。
根据英文翻译出来就这意思,看看能帮到你不

网友:
有点意思 !有翻译了,现在就差高手来判断故障了 。沙发先

网友:
是什么主板,有图没?

网友:
如果接上扩展坞,而没有插电源适配器,就会这样报错,因为扩展坞必须适配器才能带得动。现在的情况可能哪里有短路,导致机子判断已接了扩展坞。看看扩展坞接口有无短路。

网友:
这个版主就有味道啦   没看帖就回帖这么牛

网友:
英文水平很可以哦,看电池相关电路吧

网友:
五楼说的有道理,因为刚好是这部分进的水,我再检查一下,不过可不可以说的清楚点,会是哪个信号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