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维修

楼主(2010-04-02):
BENQ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无输出,2A保险断,整流桥测量正常,场管Q601击穿,D604,4148击穿,100U/400,坏Q603,c945,ZD601,15伏稳压管,R623,4.7欧,R612,47欧,R613,1K,R614,22k,R615,0.22欧/2w, R617,270欧,戴尔的板有见47欧的,非电路图标的47k,换好零件,一通电,保险马上断,一量场管又坏了,D604,4148 又击穿,Q603(贴片三极管)用主板拆的1P1坏, R613变值1.5K,R623,4.7欧,R612,47欧又坏了,这次1200AP40八脚的相连的10K供电电阻也坏了,用1200ap60代替,换好件,一通电场管又坏了,(整流桥测量,数字表二极管档,1.红棒接“—”,黑棒接ac,两个通,2.黑棒接“+”,红棒ac,两个通,红黑棒对换,重复以上动作).怎么会这样?考虑之前高压电容鼓起,而且没了一只脚,会不会.....找了只四A的整流桥加工塞进去,再换其它零件,12伏有了,5伏也有了,输出都正常了给朋友装上正常,显示器终于修好,马上把这只看似正常的国产整流桥扔进垃圾桶!

网友:
国产的东西有时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
大批量产品  就你的坏

电容鼓起 肯定是市电不正常引起

上床不带保险  自己LZ不说  还骂国产配件不好用

网友:
手头有个100W的灯泡,嫌麻烦都没有用,现在得启用了,曾经碰到客户卖电器的,电源高压大电容暴,保险断,随便找了大电流的保险,换电容,通电,电容立马爆炸,吓坏了,整流二极管击穿了,不爆炸才怪,还有个客户以前学过电子技术的,用的航嘉电源烧保险,用条电线联上去,辅助电源零件大大面积烧坏,贴片一黑都看不出原来的数值了,见贯不怪了!那只整流桥,更换了正常留着干吗?损失不少元件了,用不着搭个电路去试吧!很便宜的东东,通电马上挂大管,整流桥应该有问题.白色保险管内有石英沙熔断速度挺快的,还没声音,光,用着不错.

网友:
国产的东西有时候确实不咋地,但是便宜呀,不过也有好的,就是贵了点,毕竟成本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