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10D进系统频繁重启

楼主(2010-04-02):
型号:方正颐和T5810D
故障:进系统频繁重启。
进BIOS或运行GHOST做系统。机器都不重启。但是只要进系统就重启。大部分情况下就进不到系统界面,一到XP的LOGO画面就重启。
换过内存。系统重装过。南北桥,CPU供电都加焊过无效。更换过显示控制芯片SIS 302LVMV也无效。CPU座是插针型的。不会虚焊。
当家帮忙看看该是哪里问题。

网友:
碰到过HPDV2000进系统重启的,换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
你把机器的外设多关了试试  碰到过ASUS 的机器 网卡问题导致

网友:
裸板测试。不带网卡接口只装内存和硬盘。还重启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装那种不带任何驱动的看下,有可能是外界设备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修过一个T5800的类似问题.在显卡旁边,好像在显卡的右上角有一个3脚的电感,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