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天--NB-1000故障

楼主(2010-04-02):
中国普天--NB-1000故障,图上有说明:

网友:
请那位老师无私的奉献一下,这种上网本是开机风扇就转呢还是受控,温度高了才转,因已接到,不修又不好,原因又找到,但有无经验,所以只能求助于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
只要那位老师讲一下,是开机风扇就转呢还是受控,待温度高了才转。

网友:
把风扇改成常转的试一下,看鼠标还有问题吗?确定下问题

网友:
鼠标失控和风扇没关系。检查鼠标线路上所有信号线路的电容。失控一般都是因为板子用料不好,特别是这种上网本的板子鼠标走的是USB线路,而USB线路对于信号质量要求高,如果相关电容质量不好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因为温度升高而引起滤波效果差。 曾经遇到过在台式机上插USB鼠标就到处乱跑,当时懒的弄电路直接在USB插头上弄个磁环就OK啦。

网友:
此问题厂家已经证实~更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销售过这类机器~厂家证实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更换就好~

网友:
直接介个电压过去;;
  给风扇常转;;

网友:
都有可能是受EC控制也有是受比较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