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V7花屏做完显卡后到滚动条就死了,光盘DOS也进不了。(已解决加焊显卡BGA)

楼主(2010-04-02):
回收一台夏新V7的本子,开机花屏,比较厉害的花,开机自检字符都显示不全了,花屏下能进系统。确定显卡后重做了BGA,记得是ATI的显卡(类似7500的,BGA上面带显存)。做完显卡后开机不花了,正常,最初一次也进了系统,显示正常,但声卡硬件是灰色不可用。关机后再开,就没进过了。记得最初用光盘进MHDD工具查硬盘还进了一次。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后只能按F2进BIOS,在BIOS里怎么都不会死机,但装好硬盘刚到XP滚动条那里就死了。把硬盘拆了,用光驱进,也是开机画面过后刚到光盘启动的那一步就死了,光标一直闪,但键盘已经死机了,只能强关机。我做显卡BGA的时候保护的都很好的,应该可以排除南北桥故障,也排除掉件问题。我现在想是不是显卡BGA本身有问题还是没做好有空脚的?根据第一次偶然进系统后声卡不可用的现象,请高手指点,我该怎么办?是摘下显卡重做还是真是其它的地方的问题?又或者是BIOS有问题需要刷BIOS?

网友:
肯定是显卡没有做好 在做一次看看

网友:
从新做显卡 要不你换一个显卡 打胶或者带显存的显卡 最好从换新的 这个稳定性更好

网友:
昨天店里不怎么忙,闲来无事就把这个回收的夏新V7又拿出来拆了搞,分析了一下,之前花屏进系统是没任何问题的,想想还是在显卡这块,本打算买块新的ATI9600(V7用的是9600显卡64M)再换的,淘宝一看价格带运费近百元了,对于回收的机器增加了成本不划算,料板上又刚好没这个显卡可拆了,于是决定再加焊试试,这次加焊的时间稍微久点,等融球后继续加了20秒的样子,风口实际温度在195度左右,下加热主板背面实际温度165度。时间长点是为了让锡球彻底铅化。冷却后测试,一切正常了!光驱进PE系统OK,装上硬盘进系统OK!测试了半个小时后反复开机没任何问题了,最后结论估计是先前做BGA的时间稍微短了点,没做好BGA,跟这两天天气冷有点关系。所以啊,实际的加焊BGA参数还是要靠经验掌握,环境因素的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