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此机是855GME芯片组的,按开机按键电流跑到0.37。测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以为是通病,加焊3205,没有结果
,就开始查它的工作条件 ,22脚VCC 3.3v正常。 18脚3。3V, 16脚o.ooV。 15脚3.3V。 13脚3.3V。12脚3.3V。 11脚0.69V  5脚是1.0v  40脚是1.6v。 两个小芯片也没有接到它的控制信号,    现在就是14脚
的PWRGD电压。为0.17V,我把电阻PR195取掉,测另一头有3.3v,14脚还是0.17V.把PR197和PR189取掉另一头都有3.3
V 的电压 我就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我就换芯片,我把芯片取下来。再顺便把上管都取下来,通电测14脚PWRGD又有3.3v.以为是芯片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就换了个新的上去还是这样,电流跑0.37.  14脚的电压又回到了0.17v。小弟经验不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把14脚电压拉低,看图纸没有去别的地方了,不知道是不是3205的条件还不满足, 希望高手帮我看下

网友:
曾经遇到类似情况是因为北桥坏了。

网友:
VTT_PG出来了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是联想旭日150的机器,版号为LA2201的,我现在碰到的故障和楼主的一样,14PIN的PG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换过芯片,PR195,PR197,PR189过来的都有3.3V,但14脚电压就是只有0.2左右,知道的朋友麻烦再给个提示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被下面的PG拉低了

网友:
先分清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