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白色横条纹

楼主(2010-04-02):
故障:开机就有两列大概5cm宽的白色横条纹,进XP桌面后就变成国际象棋棋盘式的黑白相间的小方格,然后显示器就没有信号了,但按键盘上的关机键有关机音,进安全模式还是有条纹,但是有信号。配置是 V星P43 E5200 2GDDR2800 华硕4870 电源350W额定。
另还有一片小影霸9800GT阉割版G92核心只有92个流处理器的,256M128bit,进系统、打2D或小3D都没问题,就是不能玩大型3D,跑3D Mark 06 基本上跑不完就花死了。Mats 4.78测试显存全错。

网友:
显卡有问题 你换个好的显卡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
垃圾显卡 都测试出报错了 还 不换掉啊 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就是因为9800有问题才换的4870,没想到还是有问题

网友:
9800有可能是GPU虚焊了吗?因为显存不可能全部报错撒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吗

网友:
没有高手来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