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PCI网卡就死机

楼主(2010-04-02):
插上PCI网卡就死机 845GV 不插PCI网卡一切很正常 请教大师们这问题要查哪个范围?

网友:
有时候显卡1.5V不正常,修好显卡的1。5V南桥也就好了

网友:
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先要确认PCI槽子没有到针

网友:
楼上的.........
PCI网卡怎么成显卡了
楼主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可能网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