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30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0-04-02):
清华同方 超锐V30白屏,外接正常。在基地里也有人遇到这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可能是这机器的通病,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通病

网友:
先检查屏和屏线再考虑显卡

网友:
是一开就白屏还是开一下子就白屏,如果一开就白的话要考虑显卡,如果跟正常开机一样白屏的话,可能就是屏的3.3V问题

网友:
正常的开机白屏,跑马一切正常

网友:
屏主供电坏的多点,如果是显卡问题的一般高压条也是不会开启的

网友:
一般屏供电没有过来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这机器就PN800坏。主板不好。换新的也搞不定。加焊可以亮一下过一会就又白了。。没办法想。主板太差,

网友:
补充下。这机器我换过屏线。屏。PN800。以及外围的电容还是没好。后来请教师傅说这种板子很难做好桥。它下面的焊接点很小又有点藏在板里面不好引出来。。

网友:
还没有好,晕啊,不行就要退机器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要修了,就是显卡的问题
不好修。放弃了把

网友:
屏供电没有3,3V

网友:
这种换板吧,我上次做桥一个月返了三次,最后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