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HD160HJ 硬盘电路板坏了 副

楼主(2010-04-02):
三星HD160HJ  硬盘电路板坏了   找了一块同样的硬盘电路板换上 不认硬盘 ??哪个高手指教下呀  在线等
图不会传  用压缩文件了   谢谢

图我帮你上传了.........大修

网友:
你这两个板子根本就不一样。你对一下电路板编号。

网友:
谢谢大哥了   同样谢谢 帮我传图的大哥   我在找找一样的 板吧

网友:
真服了你,不一样的板你也上,要数据的话你就麻烦了!限位器都有可能给你撞坏掉!

网友:
对不起 对硬盘不是太懂 限位器是怎么回事啊 我有个WD40G的黑盘板坏了 用80G黑盘的板 试了不行 这会有损坏吗 谢谢

网友:
一般都要用相同形号的换,不过我上次有换过相同一块三星硬盘的电路板也不行,

网友:
三星的硬盘我也感觉挺怪的,因为原来有个160G ide的盘掉地上摔了敲盘能认盘,结果我拆下电路板就不认盘了,当时也没在意,今天看到这个帖使我想到应该是三星硬盘哪里上的不对吧!!!希望懂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这些多不是好弄的东西

网友:
限位器,应该是磁头行程限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