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飞利浦显示器电感次级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4-02):
哪位大哥知道飞利浦显示器电感次级输出的电压是多少?急用  谢谢

网友:
哪电感呀?对直流而言电感两端的电压基本相等。

网友:
问得有点怪,哪个电感?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不就都知道了吧 你这机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没有说清楚  主要看次级是升压还是降压电路

网友:
降压的显示器 哪款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