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80G硬盘进不了BIOS

楼主(2010-04-02):
一个西数80G的硬盘,插上后开机在第一屏卡住了,没有硬盘信息,按DEL进不了BIOS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读盘把  应该是电路版问题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你修不了。

网友:
硬盘还有咯咯声音啊。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那用土炮行不行??

网友:
咯咯声!敲盘了!

网友:
别搞了,搞不好。

网友:
如果你有兴趣搞可以换磁头吧!可以搞好!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哈哈,是电路板的问题,拆了,搞了一下清洁卫生工作,特别是接触脚,插上,居然好了,现在正在装系统呢,看来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多高手啊!!哈哈,激动中!!!!谢谢各位啊!!!

网友:
呵呵 那你换个硬盘看看啊

网友:
我有一块硬盘也是这种情况,进bios看没有盘,硬盘有哒哒的响声。硬盘有问题。如果是老硬盘的话我以前把硬盘拆了把磁头复位也就是不要在盘片上,开机好了。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