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ore1600Twins-P35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4-02):
华擎4Core1600Twins-P35  775座子,诊断卡跑00 ,CMOS 放电后 开机跑D0 自动重启后又跑00
压CPU NB SB 都是 00
测 内存 时钟信号 0.9V左右 ,电压信号 1.9V 左右
橙色3.3V 对地 8欧。。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由于暂时还没 CPU 假负载 无法测量 CPU 各点电压

网友:
网上查了下,很多说可能是座子虚焊

网友:
有大侠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
好像故障解决了, 30快钱 !!修主板的师傅说是一个芯片坏了,!
我估计是 刷了 下 BIOS ~~早上看他修,加旱了下 IO 时钟芯片 ,都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