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格式化后里面的东西还在

楼主(2010-04-02):
进pe格式化提示格式化完毕完了我打开里面的东西还在,真 。你那个一键分四个区也分不掉。真晕死我了求各路高手帮帮忙小弟在这里谢过了,跪求高手。

网友:
你那是什么盘,三星的吗?如果是,那祝福你!头坏了!

网友:
什么盘说清楚,三星的这样的故障多

网友:
嗯是三星的硬盘

网友:
三星好牛啊不用装还原卡了都

网友:
郁闷ing呀磁头坏了不能修吗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系统盘试一下

网友:
换了好多拿安装版的格也还是原来的样子

网友:
磁头的写功能损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三星的,烂硬盘,磁头坏了,没得修

网友:
不一定就是磁头坏了,当然这种情况磁头坏的也是很多
这种情况我修好过的有:三星的,迈拓的,还有希捷的
用光盘的crdisk试一试吧,如果运气好的话,是可以修复的

    菜鸟之言,仅供您参考

网友:
我手上几个三星盘都是这样的故障哦,低格清零也没用,真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