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的P4 3.06CPU反面都是电感么?是不是都是通的

楼主(2010-04-02):
775针的P4  3.06CPU反面都是电容和电感么?我量了一下我的CPU最右上角的靠近标志100的那个小东西不通 其余都是通的。我的U在测试中复位灯常亮,我怀疑我唯一有的U有问题   请师傅们帮我 说说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复们灯长亮意为全板无复位,先查主板上各大供电是否正常,U坏的可能性很小,主板问题居多

网友:
CPU一般多是不坏的  反面多是电容来的 P4有些775的板不支持的 你可以换个CD2。66的试下

网友:
CPU从来没有修过!

网友:
4# shenzhengyun 大哥难道还想把CPU敲开修CPU不成

网友:
那是电容好吧 有的是通的 正常

网友:
CPU我敲开过。但不能修。芯也跟着走了。一敲开就是坏了

网友:
正常啊CPU应该没坏

网友:
想开CPU的都有了  真神了  什么都想修了

网友:
在此谢过各位师傅了  我是菜鸟 刚刚入道  我明天去测下CPU再 谢谢了

网友:
只是阻值非常小而已!

网友:
你的775针的P4不知道上什么型号。要注意的是有些老的865板因为BIOS的关系或者更本就不支持C3。06的U。你可以拿C2。66的来测试。CPU不支持也会。复位灯长亮。如果U是好的。测量各点复位电压。短接复位针看看。关键点是不是有电位跳动。

网友:
电容啊。CPU的内阻很小,基本为0,所以你测时发现是短路的。

网友:
那是不通的,主板问题

网友:
intel的U不易坏。不象AMD的。那上面多是电容。通是正常的。不应视为坏。拿到 一块好的板子上试了能用,就证明U为好的啦,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搞个好U对比下,U的内阻有些是很低的。低并不一定坏了。

网友:
没有错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cpu坏的很少除非认为弄烧掉的,修的话也是有针脚的断了才有修!

网友:
换块U试下板吧

网友:
775针 P4 3.06,上什么主板?

换块 945 主板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