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解决航嘉磐石500故障

楼主(2010-04-02):
自用电脑,半年前开始出现关闭电源后背的开关后,再打开,3-5分钟内按电脑开机开关没反应,昨天终于完全罢工了,短接绿黑线后,电源风扇能启动,测的第9针孔电压为4.5V,貌似稍微低了点,其他电压正常,鉴于之前需要等几分钟才能开机现象,感觉很可能是电容问题,拆开电源仔细观察,发现一个2200uf 10V电容顶部是隆起弧形,不是平的,焊下更换新电容后,9针电压恢复到5V,接到电脑上立即可以开机了,呵呵,开心。

网友:
电源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电容鼓包漏液的现象,我见了很多都是这种现象
出现的情况有不开机,重启,死机,掉电

网友:
5VSB的滤波电容坏了,这个电源居然还撑了半年,厉害啊

网友:
我这边现在服务器上用的一个世纪之星钻石500+的,前段时间经常按一下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把电源线拔掉重插上,再开,有时就可以了,有时候要重复3-5次,才能开,今天彻底罢工了,直接短绿黑,电源风扇在转,但手头没工具,没量具体转出电压。
这个电源又是个服务器上的,又要用,手头上没有电源,只得又找了个普通的电源接主板上,硬盘还是接在世纪之星上,直接短的绿黑给硬盘供电,主板就用那个普通的电源在供电。

伤了~~~~~

这个世纪之星电源的故障大概在哪一块?

不关机没事,关机了就开不了,要断掉电几秒才能重新开。跟楼主说的现象比较像。

网友:
估计拆开看看,会有所发现,一般老电源的话,滤波电容出现问题的可能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