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TR5C 开机问题

楼主(2010-04-02):
开机进入桌面时停在欢迎界面,无死机,进安全模式后再重启就能进桌面,请问是什么问题,系统也重装了,驱动我也都禁止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你可以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再重启看是不是还是死机,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SONY确实有好多款本子显卡爱出问题,不过这款像是个小本子,没有独立显卡吧?

网友:
该机器以修复,是BISO电池问题,进桌面时会有个警报声音 当时没注意

网友:
换显卡吧,八成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新用纯净版装一下
还不行的话
显卡集成----换一下内存---北桥
显卡独立---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