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ix怎么开机触发

楼主(2010-04-02):
m71ix主板,是服务器用得,找了好久没有 看到触发的排针,请同行指教一下,试好了就可用出手了。

网友:
有开机键啊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继续请朋友指点

网友:
上CPU了没?不上CPU不触发。

网友:
服务器的东东不会弄

网友:
上CPU  然后用表量  待机状态下会有5V电压!

网友:
上了u,没有找到排针去触发

网友:
先找到前面板排针,如果这也找不到就没办法了,找到排针后,接电源,然后一个一个脚打电压,一般5V或3.3V的针是复位或开机键,对地就可以触发啦,不行就跑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