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45p7ae 反复重启.

楼主(2010-04-02):
客户送来这块主板   反复重启故障.进BIOS把F1提示关掉 进DOS下 就重启 CPU 换过   IO换过  SB做过BGA 但还是不行.故障依旧 又换了5Vsb 线路的702管  但还是不行....求助     问问 大家 这应该时 SB的问题把

网友:
SB 这个是什么术语 没听说过 FOXCONN这个牌子的板子我修过很多了 是很不稳定

网友:
南桥的意思 2# cxkjjlb

网友:
重启的问题确实头疼,检查一下复位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  但还是 不行

网友:
VCORE波形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上班的地方没有示波器.....所以看不来波形
   电压正常

网友:
是啊,富士通的板子爱重启。。啥问题都会出现过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富士康板子就麻烦!  你这种情况BIOS的问题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刷过但是还是不好用

网友:
我有最近见过二个富士康板子,一个是AM2的,到了起动画面就不到了,BIOS也刷过了,也不好, 无从下手, 最后只可以还给人家了, 还有一个是775什的主板,上他原来的硬盘就是一到起动系统的那个地方就不动了, 可是别的硬盘试主板又是好的,原来的硬盘上到别的主板上也可以用,BIOS也刷了, 真不知道如何办,最后也是还回去了

网友:
进系统重启啊 ,你盘里是原来的系统吗,我遇过是这样的,进系统就重启,是因为系统和板子不兼容的原因,你哪张光盘重装,估计可以解决。 原装的板子都是这样,问题多多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DOS下第一界面就重启

网友:
当电源电压有问题时,PWM会关断。

网友:
16# 杨婉丽 电源IC换过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 是很不稳定 而且不好修

网友:
重启是真的不好修.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19# gchuser 都快给我修哭了  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