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笔记本开机绿屏,外接正常,屏线和屏可排除,如何修理?

楼主(2010-04-02):
T61笔记本开机绿屏,外接正常,屏线和屏可排除,如何修理?
开机仍然可以进入系统,还可以使用,只是颜色不正常,黑色被绿色替代,有重影现象。
外接显示器正常,无任何问题。系统和驱动均重装和更新过,VISTA系统。
这个问题一般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打一下屏线接口的阻值啊

网友:
直接换显卡 T61的机器就这样!~做的时候小心一些

网友:
显卡虚焊了,加焊下就好

网友:
显卡如果出问题,为啥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

网友:
是你的显卡虚焊了  快加焊吧

网友:
T61也就是显卡虚焊了  现在的机器基本都是这个样了

网友:
显卡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的信号跟屏的信号不是同一路的,直接加焊显卡,一般OK````

网友:
X61的机器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可是加焊了显卡后。结果开机无显示了。而且外接也不亮了。

网友:
T61的显卡能加焊不?那黑胶挺恐怖的,,注意包好北桥和显存

网友:
屏线和屏都没问题,那也就只有显卡了,加焊吧!

网友:
这个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加焊没把握的话先用850加热一下显卡看有没有变化?如果虚焊不严重应该就正常了,但是问题还没完全解决的,一定要加焊或重做,建议做成有铅的。

网友:
加焊没啥用。。再一个它那胶真麻烦。还有旁边就是北桥。CPU。挺难搞的。我加过一般一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了,。。上次也遇到一个,蓝色屏的,不是屏的事,也不是屏线的事,就是显卡板虚了,没插好!!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了。显卡附件那么多桥呢?做好这个那个又虚焊了

网友:
楼主如果加焊了,不开机了,那说明没有做好或动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做显卡小心点了,南北桥防护好,觉的还是重做会好点,加焊应该不行

网友:
哪位大哥的T61加焊成功了,真NB,都是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