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要格式化

楼主(2010-04-02):
u盘提示要格式化,但我U盘里有我重要的照片。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去这里看一下,小俊大哥怎么修的,别忘记了下载下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8%F1%CA%BD%BB%AF

网友:
修复一下,有修复软件的

网友:
提示要格式化,问题一般有两种,一种情况是:你的U盘的DBR损坏了,也种情况恢复DBR就可以解决;另外,你的U盘需要量产才能用了,这时候,也只能试一试,看能否找回来了,,不过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你用weihex修改一下分区表  要是不会据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一下里面的数据、

网友:
格式化后又可用

网友:
人家要数据,你格式化?

网友:
用WINHEX打开看看是什么情况?光是DBR损坏,还是别的原因?
如果只是DBR损坏的话,FAT16格式,得手工来修复;FAT32格式看看其备份DBR是否损坏,
NTFS格式也有备件DBR,在最后一个扇区(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
可以利用备份DBR来修复。。。
其它原因再另不别论了。。。。。。。。

网友:
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很多恢复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