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启动不了,高手帮帮忙...谢过了

楼主(2010-04-02):
因为电脑的开关的两只脚断了,重新买了个小开关,买回来的那个开关有6支脚,

怀疑第一次接的时候接错了,启动不了,(不知道有没有接短路),

开关确认接好后,因为人多手杂,主板电源有接上,但是忘记把CPU电源接上了,

开关按键按了三次,没反应,之后把CPU电源接上,机子启动不了了.........晕死......

想问问大家,电源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几次误操作而损坏,先谢过大家了,修理电源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
先看看电源14脚绿线有没有5伏,有5伏短接黑线看能不能启动,再测下各脚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了风扇都启动不了

网友:
你把电源什么也不接,短接一下绿线和黑线看能不能启动不就完了,然后再看什么毛病

网友:
这样操作不会损坏电源。电源可能偶尔坏了,也可能你那个开关没接好,用万用表量量通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