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屏线配版求助

楼主(2010-04-02):
屏型号TX38D12VCOCAA,查网上资料 为LVDS 单8
想自己动手改屏,刷程序。

现在手上有屏线3种
1.30PIN 双8 (线上有10对 蓝白线)
2.20PIN 单8  (线上有5对蓝白线)
3.30PIN 双6 (线上有8对蓝白线)

驱动板 ROVA-R.RM3251C  驱动板为30PIN 的LVDS双排插针

我想把30PIN 双6屏线改成 30PIN 单8,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另外 20PIN 的单8,是否可以插在 30PIN 的LVDS双排阵上面?

补充:原配屏线是20PIN 的。从一体机上拆下,屏线没用了

网友:
当然不行了,少了一根就等于少了一个信号了

网友:
我的屏,原配屏线是20PIN的单8,接驱动板的那头不是常见接口,所以要换屏线,现在有20PIN的通用单8线,如果查到屏定义以及驱动板的定义,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接的吧?

比如双6的线,虽说是30PIN的接口,但是导线也没有30根呢?

网友:
双6可改单8  前提是知道引脚定义  接错了是要烧屏的

网友:
双6可改单8  前提是知道引脚定义  接错了是要烧屏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VCC 和GND,这个四根线正确的话,其他那些R+ R-错了会烧吗?

网友:
搞不定,哪位同行搞过的?请教一下

网友A:
如果知道VCC 和GND,这个四根线正确的话,其他那些R+ R-错了会烧吗?
引用 网友B:

不会

网友:
除了供电接错了别的也不会烧,再说供电也不可能接错吧。

网友:
要从头开始学了,涉及的比较多呀

网友:
30PIN双6或双8的要改成单8的相当麻烦,基本上每个插针的位置都要调换,只要VCC别弄错,屏和板子一般都会没事的。